楼主(2008-05-21):
新手求大侠PLC输出端接220V线圈时火线和零线是否可以随意接.

网友A:
只有一个点的话应该是可以。如果几个点共用一个COM就不可以了。

楼主:
多谢 machelec 先生

楼主:
新手求大侠PLC输出com 端一般接220v的火线还是零线

网友B(2008-07-13):
应该是火线吧,反正我这样认为的

网友C:
一般要接在火线上,就像电灯的开关都是控制火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