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1):
最近几天,我发现补偿电容没有投入运行,功率因数设为0.91    延时为0.10
过压设为420伏    。。。。。
 补偿电容不投入,我该从哪些地方查???
 怎样处理???
求助。。。。。请朋友们帮帮忙吧。。。

网友A:
查查电流取样线路,还有你的自动补偿控制器有没有问题!

楼主:
能从几个方面详细讲一下吗????我发现控制器显示滞后。。。有关系吗?
 超前,滞后,补偿有关吗????

网友B:
超前滞后跟补偿电容应该没关系,你先看看是不是最近设备用的比较少,电容用的太大,我也是个新手有机会大家多多交流啊

楼主:
是不是我的功率因数设定有问题?我设的是0.94
     今天发现有一个电容鼓了,我换了。。。
  后来电容投上了,和电容坏了有关吗????

楼主:
有电容坏了一个,更换后运行正常了。。。。
  有关吗????

网友C:
过电压引起.

楼主:
电容的过电压设为410.       线路损失后厂里电压不到400.
   补偿器设定值多少才好???
 延时设多少???功率因数设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