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1):
本人在做一个项目时,准备选型用CPU222cn,外加两个8I/8OEM223扩展模块,和一个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不知道这样组合行不?好像有的222的最多只能接两个扩展模块,我这样是接了3个,不知道行不?望高手指点。一般的CPU后最多接几个扩展是不是有规定的?

网友A:
并不是有的,而是所有的222CN机型只能扩展2个IO模块或者扩展2个智能模块。

查看S7-200的选型手册,其技术规范中已经明确指明。

网友B:
CPU222最多只能带2个扩展;
224 226可以最多带7个;
你的配置要把CPU换成224的了;

楼主:
手册上说cpu222最多能扩展2个I/O扩展模块 或者 2个智能模块,如果我是接2个I/O扩展模块,加上1个EM231模拟输入模块,也不行吗?

网友C:
还是安装说明书上选型吧,选错了,到时去现场自己头痛,居然手册已经很明确说了不行,那就不要专牛脚尖了,

网友B:
2+1=3;
3>2;
这个应当能搞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