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1):
请问FX2N  PLC   用FX2N-485-BD进行通讯是需要进行那些设定?
    FX2N-485-BD 中的BD是啥意思?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是用RS串行数据通讯时的设定?

网友A:
要设定通讯格式D8120

FX2N-485-BD 是个通讯板
BD应该是板的意思,就像ADP是设配器的意思

网友B:
BD就是通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