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想请一下三菱PLCFX1N和三菱触摸屏F940GOT-LWD-C的通信电缆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A:
型号FX-50DU-CAB0
1  到  2
2  到  7
4、5到6、3
6  到  1
7  到  4
9  到  5

楼主:
谢谢//左边是电脑端还是屏端

楼主: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想请一下三菱触摸屏F940GOT-LWD-C的编程下载电缆是怎样制作的

网友B:
呵呵;老是出这样的贴子;
最好购买三菱人机的时候直接向代理商要对应的电缆,一般都可以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