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2):
1、控制要求:
设四相步进电机的四相线圈分别为A、B、C、D;公共端为E、F。当电机正向转动时,其工作时序为:①A→②AB→③B→④BC→⑤C→⑥CD→⑦D→⑧DA→①A;当电机反向转动时,其工作时序为:⑧A←⑦AB←⑥B←⑤BC←④C←③CD←②D←①DA←⑧A;要求运用PLC的位左移指令(SFTL)和位右移指令(SFTR)编写步进电机的正/反向、快/慢进程序,速度分快速和慢速两挡,用速度控制开关来选择。
2、I/O分配:
输入(I):正向起动—X20;反向起动—X21;停止—X22;速度控制—X24。
输出(O):Y20—A;Y21—B;Y22—C;Y23--D。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忘了把解压密码告诉我们了!呵呵

楼主:
单健控三灯D--3  当首次按键时,红灯亮;当再次按键时,黄灯亮;当第三次按键时,绿灯亮;当第四次按键时,三灯全灭。

网友B:
楼主 密码多少啊?

楼主:
用仿真软件在编程状态下打开。
经实验调试后发现:移位脉冲M8012、M8013用上升沿脉冲触点较好。

楼主:
[PLC课程设计参考选题] 课题一:皮带运输机传输系统PLC程序设计

[PLC课程设计参考选题] 课题二:花式喷水池装置PLC程序设计

[PLC课程设计参考选题] 课题三:八层电梯楼层定位及显示PLC程序设计

[PLC课程设计参考选题] 课题四:三相六拍步进电机PLC程序设计

轻松动画:旋转的花朵

楼主:
课程设计模板

网友C:
谢谢了,正在看呢,

楼主:
顺控起停仿真程序:

起动按钮--X20,停止按钮--X21

Y20、Y21、Y22、Y23接输出指示灯。

输出起动顺序:Y23→Y22→Y21→Y20,各间隔5秒;

输出停止顺序:Y20→Y21→Y22→Y23,各间隔5秒。

网友D(2010-02-25):
解压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