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2):
[求助]6KV厂用电系统为不接地系统,请问6/6KV电缆能否满足绝缘要求?谢谢各位!

网友A:
那是高压       三项负载一定平等

楼主(2008-07-11):
为了安全起见,我选择的6/10的电缆
  这样绝缘等级就提高了
  价格也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B:
增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