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2):
菜鸟在此请教:omron plc 怎么获取内部时钟?用什么指令?

网友A:
PLC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可以使用DATE来更改内部时钟。

关于DATE指令见下面的PDF文档。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我要获取PLC的时间还要根据时间来控制相应的输出。兄台能否帮写个程序,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