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教

楼主(2008-05-23):
变频器在正常使用是BOP无显示请教何故障怎样解决,谢了

网友A:
接口问题
你所说的是西门子变频器吧,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查:
1、面板接口板与控制板是否接触不良。
2、接口上的针是否有损坏。
3、直流回路有无520左右直流电压
然后根据情况逐步排查,可以修复!!

网友B:
有没有换个BOP试一下?
把BOP拆下后上面的2个指示灯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