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3):
有一台变频器,在用外接电位器调频率时,电位器旋转至最大,达不到50HZ,只有一半频率,电压正常输入到端口了,不知何故障。

网友A:
查相关参数的设定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查模拟量输入最大值对应的频率,最大频率限制值

网友C:
什么品牌的?
一般来说是参数设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