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3):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MT500系列的触摸屏和s7_200的通信是怎样的啊?元件里的地址是什么意思,和PLC上寄存器的地址是什么关系,该怎样编通信程序啊?急……,在这先谢谢了1

网友A:
对应的电缆连接正确,PLC的地址设对就行通讯上了;

楼主:
在PLC里不需要通信程序的设计吗?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在触摸屏里选择对应的PLC类型,然后连接通讯线,就完全可以通讯上了QQ 470331240

网友C:
不用编写专门的通讯程序
只要通讯设置正确,电缆连接好

网友D:
1保证PLC 是好的    屏是好的
2焊一条或买一条线序合适的电缆
3 软件的通讯设置正确
OK   通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