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3):
我用的是MT506L触摸屏,下载程序后屏幕能进入初始界面,但触摸屏幕却没有反应,是否需要连接PLC激活才能触摸呢?请教各位大哥了!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用的是可触控按钮,还是只是起显示的按钮了, QQ 470331240

楼主:
但我在软件里的离线模拟时,是可以触摸的。

网友B:
还是让我来回答吧:把触摸屏复位或利用EasyManager 的Jump To Application 切换到应用程序模式就可以运行该程序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我的触摸屏是MT506L的,开始的时候用2.7.1版本的软件下载后无法触摸,后来改用2.6.1的软件做另外一个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