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3):
急救助:电缆并联问题
90KW电机,原来VV3*70平方电缆由于发热严重,打算并根3*35的电缆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请说明原因!尽量有计算的最好!
谢谢!!!!!!!!!!!

网友A:
可以,载流量是原来的1.6倍以上

网友B:
3跟的话可以的最好单跟的电缆线平方在加大一小点就更好

网友C:
建议楼主:每根电缆做一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