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3):
我公司有台广州番禺数控机床有如下毛病
  1,主轴跳动 2,主轴响声,限制高速 3,光洁度达不到要求 老轴承有1个内经厚度端面磨去15丝,这是为什么,怎样才能调好间隙,锁紧使用,请高手网友接招维修.

网友A:
1 可能中心线出现问题,如果轴中心没问题是不会跳动的。转的很稳定。
2 加轮滑油
3 光洁度问题应该和转速及刀具有关联
4 可能还是和1差不多

楼主:
去年11月因主轴跳动,响声已经换了4个新轴承,现在还是轴承出了问题,与主轴没什么关系,我现在想知道如何彻底解决轴承安装的问题,避免今后同样的故障重复出现.以前原厂的轴承的内经磨去了15丝,后来坏掉之后我们自己安装时没有去磨,可能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安装后不到半年又出现了老问题,我想知道是不是内经磨丝的问题而导致了故障的反复发生.如何安装才是正确的,难道也要磨丝吗?有没有高手知道如何安装的?多谢楼上的兄弟给的意见.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所能想到的就这些了。也可能主轴没收紧的原因

网友B(2008-07-02):
7000系列角接触轴承两个为一对的,轴承的以紧力没有搞好

网友C(2008-09-04):
主轴前轴承是否为3182系列?共有几个轴承?主轴是否为d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