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3):
准备买plc,想知道300接到电脑上的接口协议是啥?
速度能达到多少?
谢谢各位!

网友A:
300PLC接到电脑上根据其不同型号可以采用如下方式:
1、使用PLC的编程口通过西门子的编程电缆进行MPI通讯,如果采用原装电缆可以通过DP通讯,MPI通讯速率最高为187.5K,DP最高为12M。
2、如果所选择的型号具有PN口,可以通过网线进行传输。
3、使用西门子的CP通讯卡,也可以如使用编程电缆一样的通讯。

楼主:
谢谢,最近联系代理商中;
另外,怎么西门子中国主页都上不去啊?

网友A:
没有输对网址自然上不去。

网友B:
最好不用siemens的,太封闭!

网友C:
以太网,MPI,DP三种方式,但协议不公开,可考虑调用ProDave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