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4):
问下大家液位的PID控制中的采样时间究竟是怎么算的,由于我的程序中有数字滤波的程序,即采样10次后取平均值,后把平均值送入PID控制程序中进行运算,因此现在有点乱,不知道这个采样时间是怎么算的,是两次从采样通道读数的时间间隔还是两次从滤波后取平均值之间的时间,虽然好像这两个时间间隔差不多,不过还是想知道到底那个算我的采样时间,另外还想问下,如果是双容水箱的液位控制一般采样时间取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采样时间和控制周期不是一个概念。如果你一定要是,那么根据采样定律,控制或采样周期要小于0.1-0.2倍的被采样值的变化周期。如PV变化过程需要50秒,则采样或控制周期应小于5-10秒,为计算方便,我们一般取0.5-2秒,这样好取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