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4):
本厂自行开发了一台剪片机用三菱MR-J2S-200A伺服驱动器、HC-SF202伺服电机做驱动电机 ,但剪出来的同一批片都不规则地相差10个C左右,有长有短(我们要求是1、2个C的出入)。请问这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设置上的问题呢?伺服驱动器怎样设置才可以使伺服电机精确呢?我们试过自动调整和手动模式都是没有太大的改变。请指教!

楼主:
我们是设置用位置控制模式的

网友A:
机械方面肯定也会有影响

用的什么控制器呢

网友B:
伺服电机的定位系统主要取决于两点:
一:脉冲的看干挠问题。
二:机械结构的刚性问题。
你做了机械和软件的修改。
初步估计为干扰问题
松下伺服电机:15001918921朱工上海

楼主:
有可能,伺服器20CM左右有两个220v转24v电源和一个380v转三相220v电源有关系吗?

网友B:
有很大的关系
伺服电机的脉冲控制对变频器和变压器有很大的忌讳。
还有你现场的接地处理的如何?
欢迎加入62518938群
有问题打15001918921
可以讨论解决谢谢

楼主:
好象忘了接地

楼主:
我试过了你们的方法,但是还是老样子,还有一点,尺寸的偏差还和速度有关,速度越快偏差越大。

网友A:
什么控制器,用的是什么指令来定位的

网友C(2008-06-23):
你说速度越快,误差越大。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你的控制方法有问题。你要把你的控制方法有问题,你是用棍轮滚产品还是用编码器检测反馈的长度,再剪都表诉清楚。脉冲输出一般不会有干扰的,应该J2S是差分输出的。

网友C:
有问题可以电话交流,13828808759
说明一下我不是买PLC的,我也是做工程的电气工程师

网友D:
我们用 光栅尺做测量定位  其精度也在10丝以内,
用伺服的精度在3丝以内
你们做的系统怎么么会有10丝左右的无规律的偏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