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PLC输出端COM

楼主(2008-05-24):
新手求PLC输出COM端接220V火线还是零线

网友A:
应该是直流电的负

网友B:
呵呵;这个要看PLC输出是可控硅、晶体管还是继电器;
晶体管是不能接交流的;
继电器的直接带AC负载可以接火线,也可以接零线,不过最好是接火线;

网友C:
输出是一个触点,你说怎么接,

楼主:
多谢ZCMY  先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出是一个触点,你说怎么接,
有规程的按规程,没有规程的参照规程。
交流电路应该接L。
为什么慢慢想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