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4):
请问采用变频器及温度探头如何实现中央空调循环水系统恒温差运行?电路图怎么控制?不要采用PLC的

网友A:
用PID控制就得了

网友B:
类似于恒压供水的原理!
只是控制的不一样而已!

楼主:
用温差控制器和变频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温差控制器和变频器可以实现吗?
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