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4):
今天在做课程设计,是升降梯的,限位开关是光电式的,常闭的。我能在程序里将他用做常开么,用LD或者OR

网友A:
限位的一般都是接常闭的

用常开的编程是没问题的,只是逻辑相反

网友B:
没有问题,只是逻辑刚好反过来吧
有点别扭,呵呵

网友C:
|
|  x0         t1
|--|/|--------|/|------------(t0) K1
|         |        |
|  t0    |        |   x0
|--||------         ---||----(t1) k1
|
用T0完全可以代替X0,延時1ms導通和延時1MS斷開,一般情況下應該沒什麽影響啊。這樣在編程中邏輯比較好掌握。

网友D:
呵呵;触点在PLC内部可以被随意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