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4):
请教高手,FX2N-485-BD和FX1N-485-BD通讯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做呢?是用N:N网络还是1:1呢?这两种我都试过,也设置过好象不行

网友A:
做过相同的
不同之间按三菱的手册上说明是可以的

网友B:
把你写的程式放过来看看.应该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