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4):
为什么零线没有电?如果有电,只是我们和它之间没有电势差,那为什么电笔不发光?
  我只不过是一个学生,就是搞不懂这个!~请指教!~

网友A:
可能是人设计电笔,只有火线电笔才发光。

网友B:
大哥说的哪样话晕死~零线只是一跟负责反回的线~
晕死在一定环境下它还可以当保护线用~OK

网友C:
请先搞清楚电笔测电的原理

网友D:
零线是三相变压器的中性点(线),理想的对地电压为0伏,氖泡式测电笔的启辉电压大约在60伏左右。

网友E:
这个也是问题啊,有没有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