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4):
我有一台7。5KW的电机,请问要求它的电流怎么算,公式是?算出了电流后怎么选择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要多大的导线?
选空气开关应该是电流的多少倍???
交流接触器应该是电流的多少倍???
热继电器应该是电流的多少倍???
保险该选电流的多少倍???
要多大的导线?
新手上路,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着一下名牌不就行了,或者查产品样本。真要算还要知道功率因数、效率这二个参数,实际当中对380V三相异步电机按每千瓦2A电流估算,7.5Kw则为15A。

网友B:
一台7.5KW的电机,请问要求它的电流怎么算,公式是?电机数据名牌上有,一般三相1KW2A,二极电动机为15.4A算出了电流后怎么选择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要多大的导线?
选空气开关应该是电流的多少倍???可选20安的
交流接触器应该是电流的多少倍???可选20的
热继电器应该是电流的多少倍???可选20的,整定值根据铭牌选取
保险该选电流的多少倍???主电路保险可取消,空气开关含有短路保护功能,控制电路保险可选用6安以下的
要多大的导线?

楼主:
谢谢楼主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