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并联运行

楼主(2008-05-25):
大家都知道,将2台变压器的一次侧并联后接在进线母排上,然后将2台变压器的二次侧也并联后接在出线母排上,这就可以并联运行(变比相同、阻抗电压相同、连接组别相同、容量比不超过3:1).我想请教各位的是:有没有人的单位变压器是只并联低压侧的?运行可靠吗

网友A:
当然可靠,本公司一直是这样运行的(前提是高压电源必须是来至同一个电源系统)!

网友B:
你说的不会是:来自不同的两路高压进线,变压器二次测并联吧?

不可以的!

楼主:
我想并联的2台干变是6000/400的,它们的上一级主变是20000/6000的,这两台20000/6000的变压器是同一个110KV变提供的电源

网友C(2008-10-11):
变压器并联运行本来就是指低压侧并联。高压侧同一电网的用户都是并联的,也就是说有可能我的变压器就是和你的变压器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