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8013的使用

楼主(2008-05-25):
用顺序功能方式设计时 是不是不能使用m8013这类指令?一用到m8013便报错

网友A:
不知你是怎么用的
三菱FX系列PLC的M8000以后的都是有特殊意义的
要根据其功能使用

网友B:
M8013   以1秒为周期性的脉冲输出;

楼主:
恩 这我知道。我们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嘛 梯形图都可以用的,但是在用顺序功能图设计时用到m8013 就会报错。简单说吧 为了达到闪烁的效果在顺序功能图里面是不是就只能用一个循环跳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