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5):
最近要做个设计,想用光电眼做传感器,传感器输出的是24V的直流电压。

问:光电眼输出的信号是否可以直接输入到PLC的输入口?

网友A:
取决于光电眼输出的NPN信号或者PNP信号是否与模块的接收信号相符。

网友B:
如果你选用三菱的PLC,最好选NPN型的传感器

网友C:
三菱FX1S/1N/2N的用NPN型的,可以直接输入PLC;

楼主:
输入到PLC里面的电流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2008-10-07):
请问输入点用24V220V110V都可以的吗?

网友C:
呵呵;你想把PLC烧毁的话就用220V110V的试一下;
常用的都是DC24V的;

网友E:
当然都是直流24  可以选择输入信号是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