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5):
安装西门子S7V5.3时提示找不到SSF文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因很简单,没有SSF文件。

解决方法:将所有的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呵呵,4年了,4年前Step7 V5.3推出时,我回答了这个问题,4年后,我仍然在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B(2008-08-31):
解决方法:将所有的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文件名全是英文即可

网友C(2013-03-01):
将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也不行啊,还是提示找不到SSF 文件

网友D:
查找另一个安装,如:STEP.7.V5.4.中文版.SP3\CD_1\STEP7\Disk1\setup.exe

网友B:
路径是全英文吗??该软件只识别英文路径。如果还不行那就不知道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路径是全英文吗??该软件只识别英文路径。如果还不行那就不知道原因了。
如:STEP.7.V5.4.中文版.SP3\CD_1\STEP7\Disk1\setup.exe这样就不行,改成STEP.7.V5.4.cn.SP3\CD_1\STEP7\Disk1\setup.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