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5):
我有一台7。5KW的电机,请问要求它的电流怎么算,公式是?算出了电流后怎么选择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要多大的导线?
选空气开关应该是电流的多少倍???
交流接触器应该是电流的多少倍???
热继电器应该是电流的多少倍???
保险该选电流的多少倍???
要多大的导线?
新手上路,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的条件还缺少所用的电压是多少,一般分380V的三相电动机和220V的单相电动机,不同的电动机,计算方法也不同。

如果是三相380V的电动机,那么,根据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公式:
根据: 功率=1.737x额定电压x额定电流x功率因数  (10kw以下电动机功率因数一般取0.85左右)
          额定电流=额定功率/(1.737x额定电压x功率因数)
可以计算出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13.36A
选用空气开关应考虑起动电流,所以,开关的额定电流应该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6倍,所以,所选用的空气开关额定电流是 50A 的就可以了。交流接触器可选用和负载额定电流相同或者稍大的电流等级,所以,选择额定电流 20A 左右的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可选择负载额定电流的1~1.2倍。保险丝要选择负载额定电流的2~8倍(使用空气断路器的电路可以不用保险丝)。导线的电流可以选择负载额定电流的 1.5~2倍。根据这个情况,导线额定电流应该是 20A左右,所以,选用导线可选用 3x4平方毫米的铜导线为宜(导线的载流量可以查电工手册)。

如果是220V的单相电动机,那么,根据公式  额定功率=额定电压x额定电流x功率因数
(220V10kw以下的电动机功率因数一般取0.75左右),其它的计算公式可以根据这个公式演变,有关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保险丝和导线的选择,和三相电动机的选择方式一样。

网友B:
这里面的1.737是什么?谢谢!

网友C:
l略知一二
应该是1.732吧,即3的平方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D:
请教下3的平方根怎样算得出1.737??

网友E:
3的平方根怎样算应该1.732,空开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