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问题

楼主(2008-05-25):
星三角  控制线路没问题,为啥接上负载转换时就都断开了呢? 注:250千瓦的电机。用中继和时间继电器,电流互感器做过流保护,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A:
控制电源是否用的是本电机的动力电?

网友B:
星三角也是有学问的!情况不一样解决也不一样!

网友B:
星三角也是有学问的!情况不一样解决也不一样!说详细一点,是转到三角型空开就像短路一样断开还是怎样?

网友C:
是不是空载转换是成功的?那么你说的接上负载是什么负载?占全部负哉的百分之几?星三角起动一般都在空载下进行,还有你说的转换时断开,是什么断开?断路器还是接触器?互感器做过流保护,互感器能保护什么?它只能把大电流变成小电流。
因此希望你把实际情况说清楚,否则别人不知如何帮你。

网友D:
是不是电流继电器动作了,选用的型号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空载转换是成功的?那么你说的接上负载是什么负载?占全部负哉的百分之几?星三角起动一般都在空载下进行,还有你说的转换时断开,是什么断开?断路器还是接触器?互感器做过流保护,互感器能保护什么?它只能把大电流变成小电流。
因此希望你把实际情况说清楚,否则别人不知如何帮你。
负载:250KW的电机。接触器断开

楼主:
负载:250KW的电机,接触器断开。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状况具体怎么样!但是我遇见过

控制回路的电源是自从主回路借的,   正常状态主回路电压偏低    空载勉强启动   带上负载电压一下就拉下来很多,控制回路的电源不足220V  固然接触器全部跳脱   ,但是跳脱后你量,所有又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250KW的电机,接触器断开。
你依然没有讲清楚,你用的保护元件是什么?热继电器、电子式电机保护器、电流继电器中的那一种?很有可能是较大的起动电流使保护元件动作了。可把互感器移到不通过起动电流的主电路中。

网友F:
线圈电压为220V的时候通常是这样的,0线接触虚造成的。

网友G:
11 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