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6):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遇到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问题:变频器进线的电流已经明显的下降了,可是却没有节电,查了线路,不会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地方把能量耗掉了,想不明白,问过很多人,都解决不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你说的情况是正确的,因为电流测的是视在电流,而耗电是有功功率。在原先系统上改造后,频率降了,变频器端电压也下降,因此视在功率就下降,而做功是不变的,有功功率是不会减少的,即点度表并不少跑字,但节电是肯定的。

楼主:
谢谢指点!我们改造了好多台风机等设备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电表显示的度数和没加变频器前没什么区别,但是电流是明显下降了30A左右,工作频率也下降了好多,在40HZ左右,

网友B:
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COSφ
从这个公式看,应该能节电的!但节电的量可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大(大量下降),要不变频器就会供不应求了!

楼主:
节电量的多少,要看设备本身的节电空间的大小,这点我清楚,问题是以前改造的,电表都能反映出用电量下降的!很多设备是不需要满负荷运行就能满足生产要求的,我们做技术改造主要就是要把浪费的这部分电节省下来,都是经过评估才改造的,所以节电空间是存在的,节电也是肯定的,但是电表显示的用电量没下降。那省出来的电跑到哪里去了呢??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