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6):
请教各位大侠,什么叫做变频器“启动频率追踪”
谢谢大家

网友A:
是变频器在启动的时候先计算运转速度和方向,然后从当前速度开始运行到设定频率,一实现对旋转中电机实施平滑无冲击启动.

网友B:
是对启动时电机已经在运转而设计的;
如果是零速起动就用不到这个了;

网友C:
它还有叫转速追踪再起动,如二楼所说,注意此方法用于大惯性负载的瞬时停电再起动,或因某种原因停机再起后可以追踪当时的频率起动,该功能有些机子规定只能在7.5KW以上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