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6):
我购买了阿尔泰公司的DAM-E3058F,是电压采集模块,怎样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网友A:
可以在电流信号串一个精密电阻,用模块采集电阻上的电压信号,这样就可以达到转换的功能。
阿尔泰以创新求实为设计理念;以质量取胜服务为根本经营理念;以高性价比的产品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需求。

网友A:
有两种方式:
1、 可以找组态公司做模块的协议,这样必须和组态软件公司沟通好
2、 可以用MODBUS协议来进行模块的组态,MODBUS协议是国际上通用的通信协议,在组态软件中都可以直接使用,一般厂家都可以提供MODBUS协议。
阿尔泰以创新求实为设计理念;以质量取胜服务为根本经营理念;以高性价比的产品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