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6):
有一台HITECH的人机界面:型号为:PWS1711-STN.在与电脑联机时,出现communicaion error,error code=0008后来改了一下dip,把sw7置为on了,开机让我校对屏幕,校对后再开机就出现了两个错误信息:
                  Firmware  Memory  checksum......Failed
                  Error  press screen  to continue
                  User  memory  checksum...........Failed
                  Error  press screen  to continue
不知道改怎么办了,是没有应用程序了吗,连不上机,该怎么下载应用程序啊,我只有一个v3f格式的文件,还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各位大哥救救我吧

网友A:
可能你的PWS1711有故障了;

楼主:
现在连上了,但里面的程序也没有了,让我给不小心清除了,该怎么办呢,我还不知怎么编的程序能和PLC相连,PLc是欧姆龙的,帮我啊

网友B:
程序用ADP3编,使用编译,再下载应用上去就行了。

网友A:
那只能重新编或找到还有程序的人机再上载,然后下载到这台里面;

网友C:
请问zcmy先生
      怎么从pws6600上载程序呢

      在上载时显示通讯超时?

网友D(2008-06-25):
v3f格式的文件就是它的源程序,直接用你的软件将程序重新下载到人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