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6):
因为本人没学过PLC,毕设恰恰是PLC的,想了好多天都想不出怎么编写程序,特请教各位PLC大虾,帮个忙指点一下该程序如何写。
谢谢!!!

题目:PLC自行起吊小车控制系统

基本内容:

整个系统共有两个上料点,小车分别从A上料点和B上料点起吊重物,然后按逆时针方向运行到
下料点,将重物卸下。因为只有一个下料点,所以存在两条线路的动态切换,使走A线的小车只能走
A线,走B线的小车只能走B线,最终在下料点前实现小车的积放,等待下料

 在上下料点,有供操作员控制小车的控制盒。控制盒提供的功能如下:
  叫车。 上下料点空闲时,可按叫车按钮,处于等待位的小车就会进入上下料点。
  下降。 小车定位后,夹具自动下降至一定位置等待,然后可按下降按钮继续下降。
  上升。 夹具上升到一定位置后,系统自动接管上升动作,直至夹具到顶。
  打开夹具。 如果夹具夹有重物,可按打开按钮松开重物。
  关闭夹具。 按关闭按钮可使夹具夹紧重物。
  放车。 夹具自动上升后按下放车按钮,到顶后小车就驶离上下料点。

根据以上的系统功能要求,决定使用PLC系统以分布式总线结构来实现控制系统的全部功能
。其中主PLC系统安装在中央控制室内,子PLC系统安装在每台小车上,它们之间通过Profibus现场
总线通讯。

PLC选用西门子S7-200

网友A:
因为S7-200需要使用EM277来做DP通讯,但是遗憾的是只能作为从站使用,因此,两个S7-200是不能组成Profibus通讯,所以,您可以致电您的老师,认为其这个论文题目有致命缺陷,要求更换,而您老师会看在时间来不及的份上,不要您做任何论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S7-200需要使用EM277来做DP通讯,但是遗憾的是只能作为从站使用,因此,两个S7-200是不能组成Profibus通讯,所以,您可以致电您的老师,认为其这个论文题目有致命缺陷,要求更换,而您老师会看在时间来不及的份上,不要您做任何论题了。
谢谢您!我找过资料,资料里是用S7-300作为主站的PLC,而从站选择Siemens的ET200S来控制,采用profibus-dp通信
 如果按您的要求,您能不能给我一些提示程序

楼主:
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B:
你画个图说明一下
你动作的要求
和保护措施
发到我信箱althon4800@126.com
用什么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个图说明一下
你动作的要求
和保护措施
发到我信箱althon4800@126.com
用什么PLC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