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6):
各位高手,兄弟我请教个问题.我们单位有台FANUC OTD的数控车床,X轴,最近出现使用一段时间后就过热报警,检查电机,电机烫手.等电机冷却后,重新上电,又可以正常工作.但电机很快就又热了,后来我使电机不带负载空跑,发现电极仍然很快就热的烫手,而且再经过快速运动后,不给进给信号,电机内部仍然有"翁翁"声,更换电机,伺服,轴控制卡都换过了,这些都没问题.请大家帮忙想想,我还该检查哪?

网友A:
老兄,我以前碰到这样问题,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参数被改了,只要你用存储卡备份好的机台上的系统文件,然后输入到故障机台上,就可以了.若还不明白,可以再问我

楼主:
[讨论]
我也想把其他机床的参数考一份过来呀,关键是我们这台数控是95年的古董,全厂只此一台了,我参照FANUC的说明书,把快速进给的速度都改小了,走满速或者低速度用手摇轮还可以,但一走快速就不行了,还需要改其他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