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疑问!

楼主(2008-05-27):
我在看PLC一个温度模块时,有两个疑问,请大家指教:
1.分辨率14Bit(0.1度),这里分辨率Bit概念如何理解。
2.模拟区(温度接受端)与数字区的隔离方式分哪几种?
一般是采用哪种方式比较多。
谢谢!!

网友A:
BIT就是2进制;
14BIT就是2的14 次方,如果首位是带符号的话就是13次方;

模拟量与数字量是完全分开的;

楼主:
分辨率里面規定的位數具體含義是什么?
16384=2^14,這又代表了什么呢。
分辨率為16384嗎?

网友B:
14位那就是能把测量的温度从高到低转换成0到16384中的数值

楼主:
太好了,我終于明白了。
也就是說位數越高,他所量測的溫度范圍越高。
謝謝!!!

网友B:
不是的
是位数越高,精度越高
比如同样的你的温控模块能测量0到100度
如果是12位的,能转换成0到4096
如果是14位的就能转换到0到16384

网友A:
位数多只能说是分辩率率高;与量程无关;
比如一种测0~600度,最小分辩率为0.1度的话,如果你换成分辩率是十倍的话,那么最小可以测到0.01度;

楼主:
對,這個與量測范圍沒有關系,位數越高,它的量化越高。
這下子徹底明白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