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7):
我想测量平台四角的位移从而计算出平台的倾斜情况,最大线位移不超过2厘米,因为设备所限,传感器体积要小,采样的频率要求较高,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较好呢,可否帮忙简单的给个设计方案,请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要精确测出位移还只要使平台最大线位移不超过2厘米呢?

楼主:
我要精确测量平台位移,该位移不超过2厘米

网友B:
是上下位移还是水平位移?simeonpu@163.com

楼主:
测上下位移,用光纤传感器怎么样?

网友C:
安装方式有要求么?
如果没有可以试试光纤传感器
OO5006
OOF-FPKG/M16/GL6
光纤传感器-放大器
塑料外壳
插接件

用于6个玻璃光纤传感器型号的6路FE-00 / FT-00
无相互的光干扰
图象显示
中央操作
电子锁
功能控制输出

检测距离 0 ... 400mm
(对射式传感器)

检测距离 0 ... 200mm
(漫反射传感器)
可调节的

电气设计 DC PNP

时间功能 [s] 0,001...0,1

输出功能 light-on / dark-on可选

工作电压 [V]   12...36 DC

电流负载
开关输出 [mA]
功能控制输出 [mA]
200
200

短路保护 脉冲的

反极性保护 是

超载保护 是

电压降 [V] < 2

耗用电流 [mA]   50 (24 V DC)

消耗功率 [VA]   1,2

采样频率 [Hz] 1000 typ.

光线种类 光源 红光 630 nm

调节可能性
- 自动和手动开关点的设定
- 逻辑功能AND; OR
- 第二个开关点

显示选择
- 显示器可以旋转180°
- 语言选择 (德语、英语、法语)

环境温度 [°C]   -20...60

保护等级 IP 65, III

EMC
EN 60947-5-2
EN 55011: 等级 B

外壳材料 外壳: ABS; 显示窗口: PMMA; LED窗口: SEPS; 盖: 锌压铸 塑料涂层(PA)

显示
显示单位
开关状态

全图像LCD显示
6 LED 黄色

连接 M16插接件

连接图

O: 功能控制输出

注释 按照cULus工作电压"电源级2"

配件(同时供货) DIN轨道EN60715, 长度: 113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