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7):
请问该如何使用PLC编程 谢谢

网友A:
根据你的阀门的控制要求
编写相应的程序实现

楼主:
阀门的控制要求一般都是哪些参数啊?
我这设计课题中只是说根据要求设计
但是具体的参数有哪些还是不知道
希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