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7):
请问各位大虾: OMRON CJ1M-CPU11的PLC与PC连接时该如何设置?我用的软件是CX-Programmer7.1,数据线的转换器是:CS1W-CIF31。刚走的同事用另外一台PC时都是同样的软件和数据线,点击“自动在线”就OK了(用COM3端口)。现在用我的PC就建立不了连接,软件的端口只有COM3和COM5,而与OMRON CPM2C连接时却能正常通信。
   我想到我的PC与三菱的PLC连接时是选COM4端口的,可能是端口的设置问题。
   请问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设置才能建立正常通信呢?如果要追加COM4端口的话该如何追加?有请大虾们赐教赐教,谢谢!!!

网友A:
不是COM口选择的问题,这要看你的计算机上实际的物理串口有几个,另外,与CJ1M通讯时,可考虑选择ToolBus选项走的是HOSTLINK(FINS)协议

楼主:
   OMRON CJ1M-CPU11的PLC与PC连接还没解决呀,
   在重装新的三菱软件后,与三菱PLC连接中出现“无法与PLC通信,请确认PLC的接续情况后,再执行。(ES:01802007)”,请问各位大虾这又该如何解决?
   好惨呀,小问题暂时还能从备份的程序查找原因,但是是机器有大问题发生就麻烦大了,我得走人了!恳求各位能出出主意,感激不尽!!!

楼主:
操作系统是重新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