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7):
求助KVA转换KW的计算公式

网友A:
这一般是变压器计算使用的.简单计算方法就是KVA乘功率因数再乘效率,就是变压器大概可以带多少KW的负载了.例如100KVA的变压器计算方法.就是100X0.8X075=60.这样就表示100KVA的变压器大概可以带60KW的负载.

网友B:
KVA乘功率因数就是Kw,二楼计算有误。

网友C:
KVA乘以0.8(功率因数)=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