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7):
一台55KW的电机电流是110A左右请问是每相承受的电流是110A除以3,还是每相都是110A。选用多大的线

网友A:
25平方足够,环境好的情况16平方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B:
每相都是110A左右

网友C:
每相都是110A,用线应看接触器到电机的距离,远距离的可按每平方载2A电流,近距离的可按每平方载5A电流计算

网友D(2008-11-27):
每相110左右,近距离可按10A/平方计算,距离远的话剧要考虑电压降了
o(∩_∩)o...

网友E:
线电流是110A,用50平方VV电缆

网友F:
是线电流,每相110A。最好采用35平米的铜导线

网友G:
星型接线,线电流和相电流都是110A,角型的,线电流是110A,相电流是63.5A,选用25的铜线

网友H:
楼上说得都对,考虑线径,不仅要考虑电流,而且还要考虑距离。距离越长,用的线径相应地要增加以减少线路的电压降。

网友I:
不管什么接法,都是每相110A
电缆用35平方较经济

网友J:
此贴说的对
星接线电流和相电流一样大,角接的话相电流除以根号3,还是选用25平方的铜线电为好.

网友K:
电流时每相都是110A的,我认为选用最少要用35平方的铜线

网友L:
每一相都是110A的,如果是Y型接法的,零线就是330A的电流,要更粗的电缆了

网友M:
每相电流都是110安左右,用35个平方的铜芯电缆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