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容量与负载

楼主(2008-05-27):
一台变压器为400KVA低压侧额定电流为557A ,电压为400V 低压侧可承受的功率是不是该这样算 P= 400*557=222。8KW  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这样算

网友A:
变压器带载简单计算方法就是KVA乘功率因数再乘效率,就是变压器大概可以带多少KW的负载了.例如100KVA的变压器计算方法.就是100X0.8X075=60.这样就表示100KVA的变压器大概可以带60KW的负载.

网友B:
如果负载功率因数为1,那么400KVA变压器可带400Kw。即可带的负载为额定容量乘功率因数,不必再乘变压器的效率,而且变压器的效率都在0.9以上,二楼的计算有误。实际当中还可以用电容补偿来提高功率因数,因此400KVA的变压器带上380Kw的负载是完全可以的,此时功率因数为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