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一段PLC程序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5-27):
求助:小弟有一段PLC程序不明白,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三菱对特殊模块的程序
要理解三菱PLC对特殊模块编程的两个指令from/to的用法
清楚这是个什么模块
然后查到特殊模块的数据缓冲区BFM的定义
这样对着程序就能看懂了

网友B:
查看对应模块的使用手册;

网友C:
要查相應里面指令寄存器的具體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