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通过d/a模块变频的设计

楼主(2008-05-27):
要求d/a输出电压按下图(见附图)函数变化,请编写梯形图控制程序,并完成调试。
现有plc 类型fx-2n d/a模块为fx-2n d/a模块

网友A:
好好去看看RAMP指令,或许就明白了。

楼主:
楼上高手,请问一下,在一个程序里如何可以实现多次改变扫描时间来实现不同斜度输出?

网友B:
扫描时间一个程序中是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