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8):
我们是1000KVA的油侵变压器,请问各位老师,盘上的电流表最大指示多少就不算是超负荷。电流转换开关标有AB BC AC .盘上电流表指的是什么意思,我是刚接触,望各位师傅告知。

网友A:
看一下变压器的铭牌额定电流是多少,你说的电流转换开关应该是电压转换开关吧,因为电流测量回路是不允许断开的,因此不能用转换开关,一般用三只互感器三只电流表来测量三相电流。而电压测量回路是可以用转换开关的,AB指此时转换开关把A相与B相接入电压表,指示的是AB相电压,其余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