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8):
45KW 水泵三台做一启动柜
是三用两备
主断路器是按两台选还是按三台?
目前是按三台,考虑到别得因素,可不可以按两台的算?

网友A:
建议用1个总的;
3个分的;应为你是1用2备(不知我理解的对不?),要各自为战,互不干扰

网友B:
冷备用,手动启动;可用刀闸代替。不过意义不大,还是用三个断路器吧

网友A:
楼上的------你好啊--------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网友C:
用600的总断路器和200的5个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