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8):
小弟非自动化专业!对PLC一窍不通!现在一工程中因涉及PLC,看不懂图纸,急求解答!图

网友A:
虽非自动化专业,但是连起码的电工符号都看不懂,岂能做工程?

Q1:DI-0中的DI表示数字量输入,0表示第一块模块。
Q2:K4-1中的K表示继电器线圈4-1表示线圈的接点。
Q3:FU6中的FU表示熔断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保险丝,6表示它在图纸中的编号。
Q4:DO-0中的DO表示数字量输出,0表示第一块模块。
Q5:答案同Q2.
Q6:COM端表示数字量输入模块的公共接点。

P1整体表示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的接线图。

Q7:AI-0中的AI表示模拟量输入,0表示第一块模块。
Q8:A+表示此端点接驳信号线的+极。
Q9:X30没有任何表示意义,只是表示进入端子的线号而已,请翻阅您其他图纸。

P2整体表示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的接线图。

P3整体表示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接线图。

楼主:
太谢谢了!
以后一定加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