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8):
数控程序中的M代码是如何控制PLC输出的,M代码对PLC输出点的控制是经过组态进去的吗?      例如:M03   ---程序结束
                    M56   ---对应一个PLC输出(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M54     ---又对应一个输出
 怎样才能知道所有的Mxx对应的输出点呢??
谢谢高手们了。。。

我是新接触到的数控设备。。

网友A:
请说明数控系统是什么    不同的数控是不一样的

楼主:
就西门子的系统
我看  810M   810D  840D都有M指令
就是不知道是如何给到PLC输出的?
剧我所知M指令代码  跟G代码意思是一样的  可G代码不对PLC做什么吧  可M代码就不一样了
有的就能让PLC直接有输出 ..很是不明白 ,是如何做到的
 请求指点迷津...
 谢谢 了

网友B:
兄弟,你的基础太差了!这些问题不要问,先学两年再说。

网友B:
西门子802D系列数控系统控制机床,主要是通过V地址来进行的。例如M03对应的是V25001000.3,当系统执行到M03这句是,V25001000.3就是高电平(保持一个PLC循环),PLC再把这个信号用来控制主轴开.

楼主:
数控设备兄弟我还真是个门外汉,以前真没有接触过啊,就我现在的基础,应该从哪儿学起呢,看来您是位高手了 ,行了  就跟您学了...  对了,能给我点循序渐近的资料吗?/
万分感激啊   !!!!!!!
嘻嘻...

网友C(2011-10-17):
西门子802c  m03 m04  控制Q0.0 Q0.0能不能作为其他输出
别告诉我用 m03对应的V25001000.3控制Q0.0相应的M102.0Z置位
试过了没用

问题简单点说:Q0.0 和Q0.1 在802C中能不能作为其他输出??

高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