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Q02H的通讯不上?

楼主(2008-05-28):
PROFACE 和三菱QO2H 怎么通讯不上?GP与PLC的通讯线的图谁有啊?还有什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 和三菱QO2H 怎么通讯不上?GP与PLC的通讯线的图谁有啊?还有什么设置?

通讯参数设置如下 :    RS232C  /  19200  / 8  / 1  /  ODD  / ER Control

协议选择Q(CPU)

图纸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