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8):
我们厂用的e+h的ph计测量的值经常的不准,换了新的电极还是不行,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2008-06-27):
很容易,检查电极内阻,接线电缆,接线方式一定要正确,分清楚对称和非对称两种接法的区别。实在不行联系我QQ33433422,我经常玩E+H电极。